笔记本公共测试点

楼主(2012-08-23):
大家都知道,电脑主板使用时间长后,是最容易出故障的。我们搞维修的,拿到一块主板,一般的故障用万用表测一下,几分钟就能把故障判断出来。现在我就来和大家总结一下主板上的关键测试点。
1、 公共点关键测试点
公共点对地打阻值正常在400---600欧之间,这个数值能反映出各个单元电路是否正常,通过公共点可以快速检测笔记本主板上的主供电是否短路。
(1)       公共点阻值为0 。这种情况为严重短路,各个元件之间任意一个点都会短路。
排除方法:将与主供电相连的滤波电容一个个地断开排查,根据主板上各个单元电路,可以先找单元电路所在电容较少的开始查起,像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20多个,一般不会容易击穿。这类故障只要找到引起短路的原件,更换之后就好了。
(2)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几十欧到一百欧左右。这种情况为微短路,可能是某个单元电路与主供电相连的场管击穿或阻值偏小所致。
排除方法:把与主供电相连的单元电路电感测试一下,看哪个与公共点阻值接近,这就是重点排查对象,看一下场管是否击穿或阻值变小,最后更换。
(3)       公共点对地阻值为200欧左右。这种情况一般为单元电路中的供电芯片损坏或是相连的场管损坏,阻值偏低。
排除方法:把各单元电路中与主供电相连的场管的D极和S极之间的阻值都测试一遍,看是否是500---600左右,然后供电芯片测试一下,是不是短路所致。
2、 3V和5V单元电路的电感
3V和5V单元电路的电感正常的对地读值在80---120欧之间,他们可以反映出与此相连的各个芯片、单元电路、元件是否正常,还可以快速判断3V5V是否短路造成不输出。
(1)  电感的对地读值为0。说明单元电路严重短路,3V、5V保护状态,无法工作。
      排除方法:将与3V5V相连的电子元件一一拿掉,或者可以按照经验,排查故障高的,比如场管、供电芯片、网卡声卡芯片。
(2) 电感对地阻值为7---30欧 。说明单元电路有微短路的地方。
      排除方法:将相连电子元件一一拿掉,或者根据经验,排查故障高的,如:场管、电容、供电芯片等。
3、 CPU单元电路的电感
CPU单元电路的电感的对地阻值反映了整个单元电路中各个相连电子元件的工作情况。我们可以依靠经验,测电感阻值,知道单元电路的好坏。当装好cpu后,打对地读值,P4cpu一般为20欧左右,迅驰一代为10欧左右,迅驰二代为7欧左右,双核为3欧左右。不装cpu,一般情况为200欧左右。
     排除方法:当测得不是以上阻值,可以先拆下cpu,看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了,说明cpu可能坏了;如果问题依旧,得查看单元电路中各个元件了,重点排查场管、电容、电阻,通过断路法一一排查。
4、 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电感
通过打南北桥内存显卡供电单元电路的电感的对地阻值,我们可以很好的判断单元电路和南北桥显卡的工作情况,一般下阻值为几十欧到200欧左右,如果对地阻值偏低或是0 ,这说明整个单元电路中断路和微短路的情况了。
      排除方法:先找电容、场管是否短路了;再找是不是芯片本身短路了。
5、 充放电管理单元电路的电感
充放电管理单元电路电感的对地阻值可以反映出电路中充电管理芯片和场管、电容的工作情况,如果阻值偏低或者是为0的话,一般是充放电管理电路中的芯片和场管损坏引起的。
6、 主板上的开关
主板上的开关是主板上待机电路的测试点,如果电压正常,说明待机电路工作正常,隔离保护电路也正常

网友:
似乎在实际维修主板中是有区别的

网友:
楼主,很2的问下,,,公共点的定义是什么?我是新手,不懂,请指教下

网友:
有时公共测试点的阻值不正常,板子却是运行正常,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
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