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53U不触发

楼主(2012-08-23):
ASUS z53U 主板屏线插座那里,屏线的19V和旁边的脚碰了一下。然后就不触发了,3V 5V 正常,开机键3.3正常,请问下会是那里问题呢?板上无发烫的地方
不触发

网友:
一般EC被烧了哟!

网友:
绝对是哪儿烧了

网友:
看下你19V碰到哪儿短路没啊

网友:
主板屏线插座1,2脚是19V,碰到3脚了,现在3脚对地,3脚穿到板子中间去了,不知道3脚是不是本身就是地

网友:
看看图纸,看3脚连哪里去了

网友:
找不到图纸哦,论坛上也没的

网友:
19V肯定加到EC上了,烧完啦,这么不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