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23):
,裸板待机O.O3A,按下开机按键,电流0.26A,然后就掉电,拿掉CPU,按开机按键,电流0.56A,电压也全部出来了,过几秒掉电,CPU换过,现象一样,请问这么回事。。。
cpu
掉电

网友:
补充一下,机器有时开机可以正常使用几十分钟,然后会掉电,掉电后就不可以开机了

网友:
上CPU后看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再顺着找哪里的问题
同意楼主:
5.0
〤狂ん⊙记〤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是说了吗,电压全出来了

网友:
主要查CPU供电、时钟、复位部分有不良,或者短路现象引起!

网友:
OPC电路查查,很大可能是过流了

网友:
问题可能还是CPU 附近

网友:
刷个BIOS,HP BIOS坏得多

网友:
HP的机子真麻烦,我也碰到一台,BIOS也整了,就不行

网友:
楼我现在有台上网本问题和我差不我!!!我怀疑是南桥问题多!!!我还没有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