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WIN7 电源图纸!主动PFC 设计有缺陷PFC线圈都烧糊了

楼主(2012-08-23):
求航嘉冷静王钻石版 WIN7 电源图纸!主动PFC  PFC线圈都烧糊了,线圈的太细了!十多个死货!哪位兄弟有请分享下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在旧电源上找个这种磁芯 把这个坏的线圈拆下了 量一下线的长度 在修电机那里去找漆包线自己缠上去就OK 我修过几个烧电感的电源很成功。

网友:
互感线圈,坏了直接断接就可以了,只是有些参数达不到国家标准而已

网友:
这样的电路图太不容易找了,比台式机主板的图纸都难得

网友:
不光是线圈烧了!PFC管子也烧了!换了后待机5V都有,就是短接绿线就直接把100W灯泡打亮,主电源还是无输出!我怕炸电源就串了只一百W的灯泡 防爆炸!

网友:
哈哈,慢慢修吧

网友:
还不如买个。。。便宜。。。呵呵

网友:
航嘉的图纸,到现在还没看到过呢

网友:
这个电源有修的价值,只是线卷不好搞,重绕磁芯经高温后磁性减了,重购很难搞到。

网友:
你这个待机时串的100w灯泡如果不良,就没必要加灯泡再短接绿线,这样会拉低大电容的电压的这种电源第一个要排除后续是否有短路。特别是整流二极管,光藕是否失效

网友:
电源我都不修的,主要是不会修,呵呵

网友:
就把他的线路跑出来,

网友:
待机5V有了说明整流桥和滤波是好的。串100W灯可以点亮说明有短路你千万不要取灯上点会爆炸的,你现在检查哪些大开关管子,都好着没.

网友:
     有人说越高档的电源越难修,但是越难修的就越有价值。我看了图片,看不出主电源是半桥还是双管正激,我看有三个变压器,好像又不是双管正激,不过有些双管正激的电源有一个很小的变压器,实际上这个很小的变压器也不是辅助电源用的开关变压器,也不是推动变压器。
    我的看法串灯泡不能测量出准确的功率校正后电压,一般功率校正后的直流电压在380V-400V。我修电源一般不串灯泡,如果为了安全,在保险处接1A的保险,如果1A的保险不烧(空载或接光驱),可以认为基本正常。
    还有我看芯片可能有两组PWM输出,一组供功率因素校正的开关管用,另一组供主电源开关管用。如果芯片没有问题,换上烧坏的元件就应该正常工作,检查一下芯片有PWM脉冲输出没有及周边元件是否有损坏。
      一般交流短路用表是测得出来的,直流短路也是用表可以测量出来的。如果用表测得交流短路肯定一通电烧保险。直流短路一般也会烧保险。直流短路有时候不会烧保险。

网友:
是线卷不好搞

网友:
这个电源只要拆掉PFC的场管 电源就不会工作!主电源不会有输出!我在另外几个坏电源里面找到以前售后换的PFC线圈拆掉拆下来换到这个电源上马上就有输出了!售后换上的PFC线圈线径要粗很 !多看来还是PFC电路惹的祸!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看来这批电源大面积罢工是PFC设计缺陷惹的祸!

网友:
线圈坏了,换了就应该可以,线圈代换要求不是太苛刻的!!!

网友:
没弄清楚这个烧的线圈是在电源的什么地方,这不是电源的PFC线圈,上图大电容边上的那个大大的线圈才是PFC

网友:
图纸不好找,但明白原理再看一下实物也不难。再说PFC不要也行,对功率影响不大

网友(2012-09-28):
这个是啥扼感线圈吧

网友:
航嘉电源用料挺实在,就是大量的坏,而且是很新的,也不好修,这玩意好在哪里? 没有电路图,修起来浪费时间,只好当料用,航嘉,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