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不触发

楼主(2012-08-23):
一台x61机器。客户拿来时插电源3V 5V 1.5V 1.8V正常。就是没有1.05V

1.5v和1.05v都是由1540e发出。on2有电压3.3v  ON1没有电压

on1是由b1_on转换过来的

b1_on没有电压。b1_on由u68的70脚发出

请大家帮帮忙分析下。为什么u68的70脚没有电压。是不是u68还有一些工作条件没有满足,这机器前一次也是这个问题我做了南桥就好了,现在返修了,以为还是南桥问题,南桥重做次现象一样,再把南桥换了。现象也是一样,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问题跪求帮忙。

网友A:
1.05V在待机的时候好像不是由1.5V的芯片发出的,应该是其他的芯片单独发出1.05V,你再仔细看看 我记得T61是这样的

网友:
问下1.8  1.05    1.5各是那里发出的 啊  新手

网友:
能输出ON1是不是芯片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5V在待机的时候好像不是由1.5V的芯片发出的,应该是其他的芯片单独发出1.05V,你再仔细看看 我记得T61是 ...

之前修南桥的时候,我还仔细留意了一下。是通电就有1.05V 1.5v  1.8v ,这次维修是返修的,南桥我换过了。一样的现象。这机器1.05V 1.5v都是由1540芯片发出。

网友:
U68看脚位图B-ON1与B-ON2或者A-ON1信号脚对调一下看看能触发不?若能触发,在U68电源,时钟振荡,输入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换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