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上BIOS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2-08-23):
今天接了个T61本本独显的机器 、拿来不开机。接表看了下在显卡位置掉电、
拆开主板。目测没有任何进水、修过的地方。看来这板还是第一次修的板、裸板的时候取掉BIOS电池能自动触发开机、掉一次电再开就亮机了、、
进系统什么的完全正常、
  可我把BIOS电池装上、问题就来了、电流一直跳变到1.6的时候一下就掉电了、反复开机一样掉电、再取掉。又亮机、
换了一个BIOS电池还是一样。。。以为BIOS问题。刷了BIOS涛声夜旧、
因为不确定是 不是显卡的问题,来论坛请教大师们有没有类似的通病什么的。板子现在一点没动。怕搞出其它问题、

来大师解答一下、、、接下来查哪。。。怎样确定问题、

网友:
原来客户给前台小妹说了。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后来我插上BIOS电池反反复复的开了N久。。又加热显卡试了下。果然能亮机、、、现在确定是显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