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3P60代换!

楼主(2012-08-23):
请问1200AP100能代换1203P60么?

网友:
好象不能直接代换。用ld7575更换1脚接地电阻为100k后可以直接代换。

网友:
具体能不能更换要看其引脚定义,像楼上所说也不示为一种好的方法

网友:
自己对照一下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的,我换过的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我换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