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cpu供电12V上电自动掉电

楼主(2012-08-23):
问一下有谁修过这样的机器,请教一下上12V就掉电,2秒后自动开启。都晕了,主芯片ILS6561.

网友:
是不是只要插上小4PIN就掉电,装不装CPU都一样那种故障啊!有碰到过,测量上下管都没有问题,主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期待高手来解决。

网友:
插小的就死。不插没事,想了可能是主芯片坏了

网友:
12V4PIN应该跟核心供电对短了,查一下这边的核心供电及MOS相连的元件

网友:
场管主芯片都换了。还是一个样

网友:
打错了主芯片isl6561换后还是一样

网友:
看下U座正不正常

网友:
cpu供电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