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无法引导启动,自动重启

楼主(2012-08-23):
今天遇难到一块板,可以正常进BIOS设置,但是无法引导启动,循环自动重启,不知是哪里问题,换过内存和电源。问题还是一样
自动重启

网友:
有没有换硬盘试下呢?用最小系统化就裸板加CPU和内存看看进PE系统可以不?如果可以的话就应该是硬盘的问题了。

网友:
放下电看看。还原下原厂设置

网友:
刷一下BIOS呀

网友:
硬盘坏了,换掉即可,或者格式化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