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贴了一个显示器

楼主(2012-08-23):
昨天修一个飞利浦19“显示器,开关板坏导至屏幕一黑黑的,换了开关后,屏幕正常显示了,下午来装上后再开就小花屏,以为是屏线,又换屏线也不行,再后来就大花,屏坏了,我又换屏线接口,又换屏线,还是不行,确定是屏坏了,我也没拆屏啊,这就坏了,真背啊,今天客户来拿,显示器这样了,客户肯定不同意,只好陪他一个二手的显示,真背啊

网友:
个人感谢觉,好像是你修按键板后,把屏给烧了吧

网友:
估计烙铁有强漏电,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不过我把客户忽悠过去了。

网友:
你就跟客户说,长时间试机还是不正常,然后接着修屏呗

网友:
你应该把他忽悠的 相信他的屏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不会说是屏老化导致屏另外的故障啊,真是老实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