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求解

楼主(2012-08-23):
一主板不开机上不了电是什么原因,求分析

网友:
你已经做了哪些检测

网友:
最基本的测试做了没有

网友:
主板有复位信号么?你说的太简单了,最起码说说做过什么检测。

网友:
看你似乎不太在行,给你从头到尾说一次
1:查电源线有没电,电源本身是不是好的
2:面板开关是否良好
3:如果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小菜,那么查主板有无待机电压
4:开关针有无电,开关针到I/O的线路是否正常
5:I/O工作条件
6:南桥工作条件
7:PSON到绿线之间的线路及元件是否正常。

网友(2012-11-26):
查电源线有没电,电源本身是不是好的

网友:
讲得太朦胧了

网友:
你说要我怎么判断呢,叫你这么说主板上面全是问题。

网友:
如何是好呀,你这么说大概也只能告诉你的地方有:南桥,I/O,电源,其它地方短路

网友:
这种情况,仔细查工作条件

网友:
试一下先测电源是不是好的,如果好的 再测开机针上面有没有3.3V的电压 加入有 就继续接下去查他的工作条件啦

网友:
菜客啊,一步步查哟,供电,时钟。。。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满足开机条件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