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修笔记本。。。求助

楼主(2012-08-23):
各位大侠,有谁可以告诉我笔记本的检修过程
感谢

网友:
有一台惠普的机开机不定时会掉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散热不好引起的。很多原因都能引起的。

网友:
这个么,,,不好说,说不清

网友:
这问题问太。。。你还是找人修吧!

网友:
 这个真不好说什么东东都可能导致这个问题!也有可能是热了

网友:
这个说的笼统啊

网友:
问题太笼统了,三言两语不好回答

网友:
放在地上踩    不能踩坏屏  又要让主板 受到压力   只要把握住 力度   完了以后  直接通电开机  故障排 除 、!!!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信了 、!!! 听说缕试不爽!!!

网友:
想问问   供电的那个电感会发热的吗?旁边的两个没有热,就隔壁的一个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