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IPAD2触摸不灵,非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8-23):
今天接到一个摔的IPAD2触摸不灵,不是触摸屏问题,该是主板问题,请教高手是哪个触摸芯片呀, IPAD2触摸芯片有3个???请教请教

网友:
这个IPAD2是3G和WIFI版 ,请教

网友:
还是没高人指点吗

网友:
有可能是接口问题

网友:
修苹果的高手好像不多 哦

网友:
好像是高手不多哦,还没搞好

网友:
你换过屏试了吗看图打对地

网友(2012-09-24):
不灵,又不是屏的问题,是不是排线松了?
有没有拆开啊

网友(2012-12-28):
先换个触屏试试在排除吧,楼主你试了吗,就排除了?

网友(2013-06-20):
我也遇到过,换了触摸屏也是一样的。

网友:
摔坏的话,很难说啊,那个芯片虚焊,或者接口松动都有可能吧

网友:
你有没有关机重启试试啊

网友(2013-08-02):
这机器出这问题不好搞吧

网友:
目测接口虚焊  。。。。。。。。。。。。。

网友:
这种案子,应该是接口接触不良居多。

网友:
多拉点苹果 高手来这个网站

网友(2013-09-18):
今天遇上一台,时灵时不灵的,时间没来得及。明天研究下。

网友:
IPAD 有3个芯片管理触摸的。你可以先量一下。接口的测试点对地阻值。触目电路是ipad里最复杂的电路

网友:
摔坏的估计某个零件虚焊导致也有可能的 拆开看看  或者按压验证下

网友:
苹果不好修呀,接几个苹果手机都弄不好……。

网友(2013-10-23):
触摸IC 触摸供电 很好搞的,2个触摸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