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31S电池不能开机

楼主(2012-08-23):
HP6531S电池不能开机外接正常,电池开机电源接口黄灯一直闪,用电源开机之后电池也可以用,也可以充电,请问什么问题????IO换了一样,用电池没有待机3V5V。。待机芯片也换了问题一样、、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
查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今天进系统看了一下,一下能充电一下又不能充,把电源拔出来就插进去有显示充电中,充一会又充不了显示交流电源、、充电ICBQ24740换了还是一样、、请问什么问题

网友A:
可以刷饿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饿BIOS看看!!!

电池不开机关不关BIOS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