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60P喇叭无声音、插耳时机认不到耳机存在

楼主(2012-08-23):
板号:DAKL3EMB8E0
已经排除是系统跟声卡驱动的问题,
这是广达代工的主板,功放IC已经更换过、声卡晶振也起振了,
有谁知道:LOW_PWR 这个是什么信号么,这信号是由EC发给声卡IC的,
此信号在待机跟进系统后放音乐时也是没有电压,
有谁知道请问小弟解答下、谢谢。

网友:
换个声卡试一下

网友A:
看看回路信号   外接有没有

网友B:
LOW是低的意思,PWR是电源,可能是声卡供电不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回路信号   外接有没有

回路信号指的?喇叭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W是低的意思,PWR是电源,可能是声卡供电不够吗?

哦,待机跟开机后此信号都没电压,我估计是EC的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