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Tr 开机不亮(通病)

楼主(2012-08-23):
华硕 F8Tr   客户拿来,待机 0.01  正常,开机跑电流 1.70-1.85.左右来回总之就是了。不上CPU 也能跑0.70  不上内存不带显卡板,1.2-.13   。

上内存跑电流,还是1..2-1.3   看来是内存没过,这个机器坏的最多的就是 CPU 或 北桥 (通病)换CPU没用。坐北桥!做完跑电流测试,电压还是1.7左右。 为什么不亮呢?因为没上 主板“电池” 华硕有这个毛病(通病)

没修之前电池是再板子上的啊!所以,这个机器还是北桥的毛病! 不过大家要记住了,一定要上主板电池试试。这样就可以少走弯路了。

机器已经修好。问题解决了。

网友:
碰到过相同的机器

网友:
还碰到过不上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下次修华硕士F8TR开机不亮要注意楼主说的了。

网友:
我有个A8S 换了南桥就是没装CMOS电池坐,上上看看

网友:
支持下   这通病害死多少人 我也是其中之一  日 什么设计 啊不是哪个电池不跑马的

网友:
华硕笔记本主板  真的是不敢赞同     F81SE 神板哪

网友:
电池不上不开机的。。。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是主板上能上的都上齐了才上电的

网友(2012-09-26):
难怪了,我说怎么不开机, 下次注意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开在电源到1.81但不亮,显卡我做过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只有看看是不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COMS供电有的是双路供电,不装COMS电池只是自动开机,如果是单路供电,不装COMS电池南桥RTC模块会不工作,当然会出问题了。

网友:
又是通病,好修

网友:
华硕笔记本主板  真的是不敢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