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8-23):
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用的时间长了以后 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说是什么原因?谁见过这种现象?

补充内容 (2012-8-25 14:33):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 将屏线重新进行了固定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换根屏线试试,

网友:
轻微的花屏。。。看看屏线。。。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多会出现,但楼主你的意思是开机用的时间长才出现,我以前也遇见过,开机一切正常用十几分钟后,屏幕就这样,后来短接了电源板上高压部分的八脚芯片好了

网友(点评):
不是吧,哥哥你别挖坑让咱兄弟们跳啊,求真相。。。

网友(点评):
某还真没见过高压板引起的互评故障来,好像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网友:
屏线脏了..氧化了...换根吧,,要不然很快就回来了

网友:
   擦擦排线问题解决

网友:
屏线问题,不排除显卡驱动问题。

网友:
先把屏线擦干净试一下,如果不行可能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看样子像是屏线接触不好。

网友:
先排除主机显卡问题

网友:
像这种情况一般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先排查显卡,我显卡电容爆浆就像你描述的情况。

网友:
换个屏线试一下,要是还不行的话就把屏的那头的接口用钳子夹一下,基本就搞定了

网友:
检查屏线和屏线两头与驱动板和屏板连接的插头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说那么多  排除法啊  一个个的试

网友:
屏幕脏了洗洗,嘿嘿嘿

网友:
屏线的问题,查一下

网友:
屏线或是屏幕的芯片问题。

网友:
一般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屏线脏了。。。。。。。。。

网友:
简单问题,屏线氧化了

网友:
首先排除显卡的问题,其次驱动板,代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屏线氧化了,清洁一下

网友:
这是拆开的电源板和驱动板 看看 呵呵 联想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型号也报上来

网友:
换屏线即可搞定。

网友:
多半是屏线问题 换新线

网友:
先排除屏线和插座问题,如果无效,则屏挂了。

网友:
屏线问题,一般是接触不良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楼主用手摇一下屏线,看有什么变化,搞定后麻烦你公布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大家不要着急 由于是使用一段时间才烦的毛病 需要时间测试 ,按照各位的建议我将屏线用酒精擦拭了一遍,正在测试当中,谢谢各位的关注 稍后会公布测试结果的

网友:
换屏线;联想显示器这种问题修得太多了。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屏线接口虚焊解决的

网友:
说实话上次碰到一个东芝的本 也差不多这样子  后来上驱动就好了

网友:
型号是联想L196wd

网友:
这个大多都是屏接口吧

网友:
这情况一般都是屏线问题,而且联想前期也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