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的滤波电容

楼主(2012-08-23):
问下大师,显示器电源高压版的无极性电容炸掉有哪种原因?无极性电容坏掉还有可能哪些地方坏掉?

网友:
DIDIADIAN电容两端电压过高
{:4_135:

网友:
嗯  就是   电压高低不一样   5V供电成了3。3V了

网友:
高压供电  有12V    有 16V

网友:
在高压板上的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高压变压器容易坏

网友:
高压包 容易坏  还有别的吗

网友:
除了无极电容坏外高压管也是经常坏的如c5707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