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DSC-W320维修一例。解决之中

楼主(2012-08-23):
    昨天接一台SONY DSC-W320 相机,故障为镜头坏,客户说是在家怎么整到了,镜头不能审缩。我拆开一看,怎么镜头成了两半,没见过坏得这么利害的,报价,客户向 他家的总管报价之后答应了,定货。
   今天货到了换上镜头能正常审缩了,但新的问题有发生了,怎么办,请各位看下是不是屏的问题。没有一样的屏,只是决定一下故障请大家看到过这种故障的,给小弟说下

网友:
屏幕模糊啊

网友:
看不清楚,不会把屏搞坏了吧

网友:
你这仆图片是320照的吗??太模糊了,解释不了

网友:
第一个图看得清楚啊

网友A:
看起来好象是不能对焦,调整一下CCD试试

网友:
对焦好的吧
拍照完全正常啊,换了屏还是一样

网友:
图像拍起来正常,就是屏显示是这种格试和EXCEL 格式一样的

网友:
设置 MENU理设置一下OK

网友:
多谢老师提示,大家也得注意设置哟。我走了弯路多花了30运费定屏

网友:
经验太少了

网友:
修好给我们这些菜鸟说一下哈

网友:
已经修好了

网友:
结果是换镜头,设置一下就OK

网友:
目测对焦 顺便学习

网友:
看了这篇贴子以后就不会走弯路啦 !经验重要 !

网友:
大家一起学习么

网友:
镜头复位一下,或者下载一个调整镜头的程序

网友:
还要这样搞么,已经好了,故障我也发了
你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象是不能对焦,调整一下CCD试试
索尼相机与佳能不同,索尼的CCD是上到最里的,不能调整的,佳能的就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