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2-08-23):
acer 4738 按开机键,指示灯闪一下就掉电。
触发瞬间量了一下各个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电压上到0.6---0.7左右就掉电了 ,换过IO了 ,加焊过CPU电源管理芯片,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这种是什么芯片组呢

网友:
先做显卡试试  不行换南北桥

网友:
有复位了没?刷下BIOS

网友:
这款,修过一台进系统就掉电的,做显卡好了,换CPU试下,再看有没时钟

网友:
感觉电流有点偏小!在仔细看看有没有哪组单元供电不对!这么大小的电流CPU肯定是还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