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 晶振有一脚怎么都不启振,求助。

楼主(2012-08-23):
修台ASUS K40AB机器,待机正常,EC供电,复位都正常。可是晶振有一脚正常,另一脚怎么都不启振。 晶振换过,谐振电容换过,EC换过,可是还不行,请兄弟们指教。
求助

网友:
有点经典,目前还没遇到过,一起与LZ学习吧

网友:
这是什么故障呀,那就再查查EC待机时的工作条件看看,

网友:
供电,复位,都正常?你最好查查EC的工作条件!acok,rest等几个信号是否都正常!

网友:
没起振那边断线线咯

网友:
不起振那是EC工作条件还不够,要么有断线

网友:
把没起震那边跳起来,接根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