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ab 散热问题!

楼主(2012-08-23):
接到一台 asus k40ab笔记本 win7系统  温度极高  鲁大师检测 显卡达到 100多度。按常规 拆开清理散热部件,上硅胶。温度有所降低。也在90多度  。关键是 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慢。不知道何故?百度一下说是要升级bios  于是上官网搞了两个版本的bios下来  一个 213版本 一个220版本 原来是 203版本的。悲剧开始了…… win7下先升级了220版本的 , 重启进系统 ,  开机报错!按 F1进入系统  能正常使用风扇转速也随温度转速变快了。只是每次开机都报错,要按 F1才能进系统  ,感觉不爽。决定刷213版本的 。正常刷机重启,黑屏了。机器打不开了。郁闷了。看来bios刷坏了。拆机拿下bios芯片。到论坛找了203版本的bios  。刷好上机。正常启动了  。忙了半天又回到了开始。难道要改风扇???抱着试试看的心里把风扇上的黄色线挑开,开机进系统 鲁大师检测不到风扇的转速了,显示为100.这个不重要,关键是风扇可以随着温度的提高加快转速了。压力测试顺利通过 。温度在正常范围内。现在正在拷机中……
两个问题请教:一 为什么asus官网的bios程序 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进bios?
二 这个本子怎么不能升级到新版本的bios呢?
忙着修机器忘了拍照了  没图上传见谅!!

网友:
不可能不能用编程器刷吧

网友(点评):
不能用编程器刷官方bios ,可能是有保护之类的问题吧。

网友:
BIOS版本不对,所以不能用

网友(点评):
官网的版本 按型号下载的

网友:
官网下的BIOS肯定是不能用编程刷的,看看大小和备份出来的大小都不一样,要用16进制编辑器进行更改后才能用编程器刷的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蓝色的线挑开不接,风扇拼命转

网友:
不接检测脚 让拼命转好了

网友:
那风扇不报错吗

网友(2012-09-30):
楼主 203版本的BIOS能上传吗?

网友:
华硕官方的BIOS格式不对 不能直接用编程器刷。

网友:
这个机器的导热铜管太节省了。。。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其它的没办法。。。你不信压力测试看看。。显卡温度猛往上飙!

网友:
这个机器固定风扇的螺丝帽最好加焊一下

网友:
ASUS的很多型号的机器用鲁大师检测 八九十度了   但用手摸这散热铜管一点都不烫手,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都不理它,只要用手摸着不烫手就行了……

网友:
挑蓝色的线没错,ASUS都是这样的,狂转就最好

网友(2012-11-18):
是不是哦,温度老是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