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73进水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2-08-23):
机型:BenQ S73
板号:MITAC-8224
病状:触发后电流跳到0.926左右开始散步...不亮机
从以上电流可以知道CPU电压可能没起来,迅速拆机一看,立马被眼前的一幕吓晕倒----原来是个进水机,主板的南桥旁边都已经大面积发霉了,上张图给大家看看:

图片是手机拍的,不太清楚,不过没关系,只是电脑进水,不是人脑进水.哈哈,先把主板放进烤箱烤一阵再说,烤完后测了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裸板上电,电流跟拆机前没多大区别,测MINI-PCIE插槽22脚的MINIPCIE_PCIRST#信号电压为0V,

呵呵,没有复位,会不会是南桥挂啦?先不管这么多,再查查时钟的工作条件再说吧,

这时发现时钟芯片1和7脚+3VS_PCI电压为2.3V左右,不正常,11脚+3VS_USB为0V,也不正常,哟呵,就拿11脚开刀,测一下11脚的对地阻值,哇!竟然是0欧,已经完全短路了,这时用铬铁\镊子侍候,把时钟芯片11翘起来,再测,芯片引脚本身不短路了,而焊盘处依然短路,从这里可以知道,时钟芯片本身可能没坏,接着从图纸上找到+3VS_USB信号的来源,见下图:

图中可以看到,这个+3VS_USB电压是由+3VS_PCI通过R362电阻得到的,中间并联了C399和C400两个电容,断开电阻后,测得+3VS_PCI的一端阻值正常,电阻的另一端C399和C400依然短路,这下好办啦,问题慢慢浮出水面啦,当我取下C400的时候,阻值恢复正常,这个电容不装也罢,随着把刚翘起来的芯片11脚焊回去,装上U和内存,裸板上电,电流一路狂奔到1.666左右,插上屏,亮机了,终于松了口气,但是事实永远不会那么简单,进水机子,一切皆有可能.大家都知道的,刚才裸板上电插屏亮机后,我没关机,让它一直开着,结果不到一分钟,又掉电了...,唉,掉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热保护\供电电路工作不稳定........),这是我们所有维修人员最头痛病状,那我就先从简单的热保护问题开始着手吧,再次触发,又亮机了,用手触摸散热器,感觉温度迅速上升,但风扇一直不转.呵呵,真是天如人愿,测了一下风扇供电脚发现无电压,再从图上找出风扇供电电路,见下图:

测得Q5 S极有5V电压,G极也有5V电压,这下不正常了,因为这Q5是P管,G极有电压这个管是不会导通的,测得D极确实无电压,那Q5要导通,G极必须是低电平,那么也只有图中的Q34导通之后才能把Q5 G极拉低,测Q34 G极有3.3V高电平,D极无电压, 这时发现图纸和主板实物有点不对,图纸上有个R44  0欧电阻,而在实物位置上是空着的,显然掉件了,而且焊盘也严重腐蚀了,哈,这简单,直接从Q5 G极飞根线到Q34 D极,再上电...不再掉电...风扇也工作了.呵呵,试机一天无异常.
觉得可以的就给点辛苦费吧.....呵呵....

网友:
修进水的板要很有布耐心,特别是小元件,排查、清理也很麻烦,佩服楼主的耐性。

网友:
静下心来总能搞定

网友:
这种机子不好搞啊

网友:
进水还不太严重。

网友:
认真,触发后电流跳到0.926左右
我想CPU电压应该是出来的。

网友:
嗯嗯  技术不错      一般的机子只要的图纸就没什么问题   不过首先还是的懂时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R44那个0欧电阻不装行吗?这个电阻不是 Q5 G极与 Q34 D极的限流保护吗?以后坏了不更麻烦修。

这个电阻是起保护作用,但不是限流...维修中不装也可以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请问下是不是测得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就说明供电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很清晰啊,请问下是不是测得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就说明供电没什么问题了?

阻值正常不能代表供电正常.

网友:
有图有真相很好的帖子 学习啦

网友:
楼主电路图看的不错。挺会分析

网友:
不错,认真仔细才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C:
那个R44它是打了个圈的板子上应该是没有那个电阻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R44它是打了个圈的板子上应该是没有那个电阻的吧

那个圈是我自己画上去的,标示给大家看的

网友:
南桥那边进水没事吗。思路很清晰

网友:
进水的机器断线的比较多呀。。。

是啊,要特别小心.

网友:
为什么到了你们的手上这么简单,到我手上都是难了。。只能说明........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说明还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努力.....

网友:
限流电阻一般都是比较大的电阻
同意楼主:
5.0
黄鑫船
同意楼主:
非常正确...

网友:
楼主真是牛人,电路分析的不错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

网友:
厉害。思路很清晰,

网友:
太强了!!!!佩服!!!!

网友:
从电压,复位,时钟入手,一步步解决,有条理,不错

网友:
嗯 我上次修了一个被人修坏了的本子 也是一波好几折 ec给弄死了 然后待机芯片也死了 最后还换了一个南桥终于亮机 给客户的时候 居然又出现了问题 带电池查适配器就没待机了 实在不想修就跟客户说电池坏了 以后就别用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