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楼主(2012-08-23):
隔离保护与公共点在主板上怎么量啊!

网友:
问的太笼统了。。。每个板的位置都不同啊。

网友:
这话问的大家该怎么回答你,电源接口电压经过保护隔离电路就是公共点电压呀。至于怎么量这个楼主应该知道的吧

网友:
公共点是芯片还是一个管啊一般怎么表示?

网友:
说详细点。。。。。。

网友:
量供电的场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