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EC BIOS错误的引起的不上电

楼主(2012-08-23):
对于EC的BIOS坏掉,引起的不上电。大家都知道,

想EC条件正常,EC没有发出RSMRST#等等

先刷BIOS试试,多数一刷就好。

LENOVO G470 也是这个问题。下面是我的检测过程,也是怎么判断是EC BIOS出问题的

检测EC的工作条件,+3VALW,+EC_AVCC,ACIN,LID_SW#,EC_RST#,“”“”“LPC_FRAME#”“”“”“”“”“.等条件
都满足,就是EC不正常工作,这个EC的晶振集成在内部
示波器打LPC_FRAME#不正常,U33的工作也正常,1pin波形正常,5,6pin的也波形。

打了LPC_FRAME#对地阻止正常,于是刷了BIOS好了

网友:
这款机确实是BIOS参与触发

网友:
牛掰,请问楼主怎么知道EC工作需要那么多的信号啊??是看的上电时序还是其他的,请教,另外LPC_FRAME#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点评):
肯定是上电时序的,那个LPC_FRAME#是LPC总线的帧周期信号,类似于CS#

网友:
看来经验还是挺重要的嘛

网友:
现在的机器BLOS坏的比较多,原来是显卡坏的多

网友:
现在这样的机器多。

网友:
这问题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只有多修。。多积累精练才行呀。。。。

网友:
LPC_FRAME#信号在没开机前就有??????这个是帧信号,是在CPU得到正常的复位后才有的吧?

网友:
呵呵。以前的坏显卡。换桥现在的换BIOS。换电阻的多。感觉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 我的说法啊,呵

网友:
和PCI_FRAME#是一样的吗?

网友:
楼主果然厉害!G470图纸上传个噻

网友:
LPC_FRAME#帧周期信号 是在CPU复位以后才有动作的。EC开机前不工作是与它无关系的

网友:
EC坏的情况多数是不上电,3V 5V 电压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