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60a电源维修问题

楼主(2012-08-23):
修一个5V60A  LED电源,芯片是ML4800测得10脚13脚只有3V左右,它的工作电压是18V周围元件都正常。功率管是10N90C的。希望高手指点一下是那里问题。

网友:
电源是hengfu牌的HF320W-sc-5的,有那位兄弟有电路图的给发个

网友:
测下14的参考电压是7、5V吗,

网友:
参考ML4800PDF图去修理。

网友:
查13脚的供电哪里来的,外接的滤波电容正常吗?

gdx

网友A:
你都不说一下电源病症

gdx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不说一下电源病症

先开始是通电没反应,测出功率管和两个功率电阻有问题,还有两个三集管C2655 和A1020坏了。ML4800也坏了。把坏件都换了通电还是没反应。

网友:
谢谢各位帮忙,修好了,ML4800看上去是新件实际是个坏件。
新换了一个就好了。谢谢

网友:
看以下 滤波电容和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