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30 开机后扬声器不停开关开关一直这样求解

楼主(2012-08-23):
Y430 这机子认不到摄影相头电压的些都是对的。换个摄相头也认不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扬声器不停开关开关。没法用声音。而且右下角看得到一哈又是一个红钩静音,一哈又没得。反正这是这样。不上开关压条和不接上面的排线也是一样的。板子现在换过声卡。换过EC 。现在确是没有法了。有人遇到过吗。l

网友:
你测一下是不是声卡芯片开启静音了。

网友:
难道是系统?

网友:
一 是驱动有问题,重做个系统试一试 二,就可能是南桥了

网友(点评):
可能是周边原件问题

网友:
4楼正解。。。 先从简单的下手  把驱动卸载咯 从新装试试 实在不行 只能试南桥了。

网友:
功放的事?????

网友:
先软件后硬件啊,软件都没排除就换了几个芯片,太狠了把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