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显示器 出现很多横条~~~~~~~

楼主(2012-08-23):
就是这样了   17寸的   有几年的历史了

网友:
好像 是 屏坏 了 吧

网友:
这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摔过了的把?

网友:
我建议先看下电源板的电容

网友:
换一下屏线看看

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只有先换块驱动板试试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屏挂了

网友:
先测试下是不是。 屏坏了饿

网友:
清一下屏線試試如果無效就是,面板應該掛了

网友:
点屏 确定故障 多半是屏坏。

网友:
屏坏了。换屏线若没有改善的话。

网友:
电容不良造成的,下次也要注意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