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LED暗屏,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8-23):
型号联想E46,屏碎了,原屏为LTN141AT15,1280 800的分辨率,40针片插。因为原屏价格五六百,所以我就买了款LP141WX5,1280 800的分辨率,30针片插,加个30针转40的。
    寄回来装上后,完美点亮,于是把屏框什么的都装好,一插电,发现屏幕竟然白屏,但不是很亮,开机后有图像信号了,但是很暗很暗,拆开后,发现LED发光管在开机后有部分灯发光,然后慢慢变暗。我换了个拆屏剩下的LED灯条,发现和上边情况一样。
    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是不是给小尾巴供电的板子坏了,LED灯条需要多少伏电压才能正常点亮。该咋么搞啊,头疼啊

网友:
你转接的电路板上有个标f的保险。你打一下是不是坏了。

网友A:
你肯定没把小板绝缘,挨着A壳短路烧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没把小板绝缘,挨着A壳短路烧掉了

用透明胶带覆盖粘到屏幕背面,再说A壳是ABS的

网友:
前天我换了一个THINKPAD也是,明明试机的时候是亮的,结果一装完上半部分就暗屏了,换了个转接的那个小板就OK了,把小板绝缘下

网友B:
测试一下 灯管的 那几个供电的 电压是不是都有了

都有多少伏的供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 灯管的 那几个供电的 电压是不是都有了

都有多少伏的供电啊

网友:
测输出有木有20几到30V左右电压,LED EN有木有。如果都有,俺就不晓得了,新人学习中。

网友:
有些屏他会有反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 灯管的 那几个供电的 电压是不是都有了

同意楼主!

网友:
打酱油的  学习一下

网友C:
LED供电小板坏了,你这个太明显了,这上次一个是用电源是好的,用电池就屏闪,把报废的LED屏剪一个供电板下来,自己改装一个,VIN . EN . PWM .GDN 四板线一飞完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LED供电小板坏了,你这个太明显了,这上次一个是用电源是好的,用电池就屏闪,把报废的LED屏剪一个供电板下 ...

这样的高压小班   可以通用吗

网友:
屏 的难题修到的比较少,学习一下,大神们出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高压小班   可以通用吗

都是通用的,你看一下LED是几组灯的,一般的是6组,实在不行全部接一起,两根线搞定

网友:
确实小板坏了,应该是芯片坏了,没EN飞了个3.3好了,就是调不了亮度了。

网友:
一般那个 EN  和PWM的电压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