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人了 高手请进

楼主(2012-08-23):
      几天收到一台23寸的LCD液晶显示器,故障为黑屏,指示灯不亮;拆机检测,发现开关管三极全部击穿,且S极的取样电阻熔断,PWM控制芯片不用说,报废(芯片为LD7575)。
    开始维修,换开关管,换取样电阻,换芯片。完毕之后,加电测试,还是无输出,但芯片的供电脚上得0小电容(47uf/50V)两端却有15V的电压

    问题1:芯片供电脚的电压是否由开关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感应而来?为什么还是没有12V和5V的输出呢?

    修到此,已经没耐心了,干脆直接更换电源板吧,电源板更换完成后,连接好驱动板,插上屏线,灯管,插上主机VGA线,上电,问题有出来了,还是黑屏,指示灯亮一会儿,然后一闪一灭交替,像是没有主机信号,但主机是正常工作的,也没有屏保、待机等  彻底无奈了....

     问题2:难道驱动板也坏了??????

高手救救我吧  感激不尽啊!!!!!!!!

网友:
是原来型号的电源高压板吗?如果是配套板,多半驱动板也有损坏。如果不是原装板,查一查高压开启电压是否正常,有的是高电平开启,也有少数是低电平开启。具体你要分析电路才行。

网友:
真的有那么难吗

网友:
高压开启信号为高电平有效,但驱动板没有输出这个高电平信号,而且按键板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的,正常应该是常亮的

网友:
什么机的?电源板号是什么,帮你看看!只要线路不损坏,找不到合用的,都是修好原装的用。应该不难修好~多看一下开关电源检修方法类书

网友A:
电源板改的不成功。请问你的电源板是几路输出驱动板用的是几伏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改的不成功。请问你的电源板是几路输出驱动板用的是几伏供电

电源板是两路输出,5V和12V,驱动板用的是5V

网友:
驱动板好像也有问题。用通用版试试吧。这样可以把问题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