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c的显示器,用一小时左右就黑屏

楼主(2012-08-23):
ktc的显示器,用一小时左右就黑屏,但是指示灯还是蓝色的(没信号是红色的),如果断电再开又有图像,但是马上又黑屏了,换通用的高压条后屏幕的上半部比较暗,但是测试一天了,不会黑屏。没换高压条前屏幕显示正常的。请问各位大侠该从哪里下手啊!
黑屏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哦

网友:
换通用的高压条后屏幕的上半部比较暗
很明显上部灯管坏了或者老化了

网友:
大部分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先单独试灯管。

网友:
上面灯管有问题,,最好 把灯管线一起换掉

网友:
用原机外接灯管看看正常不若正常标明原机高压版无问题,再外接高压版测试原机灯管即可看出灯管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