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ALiveNF7G-HD720不触发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2-08-23):
主板型号:华擎ALiveNF7G-HD720p
故障:不触发
维修员:自学维修学徒
先上图猪脚:

首先目测外观发现IO被焊过,刚开始没注意内存供电的PWM供电管也被一修哥取掉了,然后找了个型号RT9214焊上,插上电源,首先侧待机的5个条件:
1 :CMOS电池电压3.1V正常(由于不知道它的英文名所以写汉字)
2 :CMOS跳冒电压正常(这个知道它的英文名是RTCRST#,是跟桥提供电压的)
3  :32.768晶振有1点几V电压,有压差(初步判定已经起震,由于没示波器,只能亮电压,但不排除有电压无波形的故障,先不管了,这个坏了我想也不影响上电,NV的板)
4 :桥的待机3VSB(诊断卡3.3V待机电压灯已亮,正常)
5:RSMRST#(这个信号不知哪里测,先跳过吧)
6:NV板还有一个待机条件25M晶振要起振(测了一下有压差,在1.5V左右,应该是好的)
以上我都认为正常了,进行下一步吧,先看一下IO的型号W83627EHG-A,然后翻看了一下它的引脚定义:

先量量开关针有3.45V电压,然后短接开关针,用万用表测量68脚,量了一下没有高低高的跳变,难道是IO到开关针断线了吗,哎,慢慢跑线吧,跑啊。。。跑啊。。。跑。。。。怎么也跑不通,严重怀疑我的跑线技术差,不是怀疑是真的我的跑线技术差这一点我赞同,因为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跑线,这是在看了一下IO的引脚定义发现了RSMRST#这个信号,先量一下它的电压吧,实测75脚有0.45V电压,好像不正常吧,测量了一下连接那个引脚的上拉电阻,一边3.3V,连接IO的那一端0.45V,也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由于一修哥好像动过IO,怀疑是它坏了,这个怀疑完全没有依据,没办法,不管了,先换一个试一下,由于没有同型号代换找了个W83627EHF-A这个型号,然后论坛发帖问了一下论坛的兄弟们说可以代换,好吧,然后换上,跟没换之前一样,还是不触发,难道是我的焊工不过关没焊好,仔细检查了一下,没问题啊,怎么还是不触发呢,这时没头绪了,哎,又是一个没有成果的晚上,搁一边吧,脑子该休息一下,明天晚上继续.....
  第二天晚上,也就是今晚,又拿出这块板,先没忙着去修,打开电脑,先在迅维论坛的搜这块板的故障,看了几个论坛的朋友发的关于这块板的故障,仔细看了一下,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块主板的IO根本就没有参与触发,看到有一个帖子饼哥回复的,于是把问题转向了桥,测吧,待机都正常了,先用AM2带灯测试座测了一下,有一个灯很亮,难道是桥挂了,不甘心.....仔细看了一下桥也被一修哥动过,看来桥坏的可能性很大,心想反正也相当于是坏桥了,死马当活马医,放在光波炉上烤,由于没有先进的BGA鸡,只有用我的光波炉加焊试一下,在光波炉上烤,过了4,5分钟,用镊子感觉桥动了:
过了几分钟在测试,还是一样不触发,哎。。。太难了,没办法强行加电测了一下电压,发现内存供电不对,怎么有2.5V了,不正常。
总线供电也不对看图:

CPU核心电压正常:

会不会内存供电引起不触发呢?翻了一下论坛的帖子也的确有这样的例子,不管了,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再说吧,是不是我换上的rt9214的这个PWM供电芯片不对啊,这个也在论坛发帖求助过,但没人有这个主板型号吧,由于没有其他型号的PWM供电芯片,在论坛也搜索了一下rt9214和APW7120可以互换,但手里没有,抱着试一下的心态又换了一个RT9214,奇迹出现了:

能触发了,内存供电正常了,但还是有电压不正常,继续修吧.....信心来了,刚开始发现总线供电不正常,量了一下给他供电的PWM芯片,型号是APW7120,翻引脚定义测量电压,1脚BOOT脚电压跳变厉害有时高有时低,5脚供电有时高有时低,不正常,最后查出是连接5脚供电的4R7电阻损坏,在料板上找了个同型号换上,总线供电也出来了。结果你们懂的:

小弟也有很多没弄懂的地方:
1:为什么我把内存供电修好就可以触发了呢?我还没上电的时候就测量一下内存供电的PWM芯片有电压5V左右。是不是它也参与开机了,这点不是很明白。
2 这块主板还是不算修好,因为有时不触发,有时可以触发亮机,我估计是桥坏了,不想修了。
3 只是想把维修过程和思路从新整理一遍,相当于做笔记吧。
学到的经验:
这块主板的IO不参与触发。还有很多宝贵经验,都是在论坛学到的,再次感谢一下迅维能提供这个平台,还要感谢基地高手们发的帖子,最后祝大家七夕情人节快乐。

网友:
你应该测试 68  再到 67

网友(点评):
是的,当时是查了的,没有任何电压跳变,上面没描述清楚,这个板IO没参与开机

网友A:
问题不应该在内存供电上吧,时序不对...

网友(点评):
这点我也很疑惑,问题是把内存供电修好就能触发了

网友:
不参与开机啊,,哎,,害得我琢磨了半天,,华擎地 板子是有点特殊啊

网友:
这板子确实有点特殊。不过也算是好修。

网友:
修好就好,经验是慢慢总结的。

网友:
呵呵,请问你们怎么收到的板子。我这边没人找我修板子。。。。。。。。。。

网友(点评):
我是自己去别人收破烂那里买的,为了提高维修技术

网友:
呵呵,改天我也买一个光波炉

网友:
下面是以点点推测,不知道对不对,如果错的话请高手指正.  根据饼哥讲的上电时序,南桥收到PWRBIN开机触发信号以后会先通过SLP_S5开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正常以后会返回MEM信号给南桥,然后才是南桥发出SLP_S3,拉低PSON开机,如果内存不过的话应该会引起SLP_S3不触发开机的情况

nv的时序就是这样的,必须要有内存反馈要不然是不能触发的,这与intel时序不同
谢谢指点,我想也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我记得是SLP_S4去开启内存供电呢!难道是我记错了?

网友:
我顺便问问大家一个不相关的吧。。硬盘不好,会不会导致无法加载显卡驱动。做系统,、部署系统,就是进不去桌面,黑屏重启。。大家有没有知道的,硬盘有坏道,会不会导致?

网友:
这个我想显卡,内存,硬盘,主板都有可能吧,一一排除

网友(2014-12-08):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应该在内存供电上吧,时序不对...

NV芯片组系列主板内存供电在待机时候就会产生,由南桥发出的SLP S4信号开启工作。

网友:
这个板子如要是给我修,肯定以为IO坏了,还不知道IO不参与触发

网友:
大家看到了吧维修的都是自己用有问题的显示器  还有谁在用有问题的显示 啊?

网友:
楼主nv的板子 32.768晶振不参与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