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主板上还有单独的门电路芯片吗?

楼主(2012-08-23):
现在主板上还有单独的门电路芯片吗?是不是都集成在Io里了?

有的话,,在图上标注一下。图片可以放大的。。

。。。。谢谢。

网友:
没好好学电路基础。。。。伤心啊。

网友:
你能看到74门控就是还有嘛...

网友:
有的有,有的没有,现在

网友:
大部分好像都没有了

网友:
这块主板上是有

网友:
带集显的大多还有,如果没有74门,就有用三极管或者MOS管做的分离件构成的门电路,用于显示部分的行场输出!

网友:
主要用在信号切换,当逻辑元件用的少。

网友:
用在开机方面的门电路比较少了

网友:
门电路?哎。。。知识少啊?被催

网友:
在主板上找找有就是有,没就是没有。

网友:
没学理论知识,很难理解

网友(2015-03-27):
有的有,有的没有

网友:
有的就有吧

网友:
还是有一些的

网友:
电源插槽旁边那个14脚芯片是不是

网友(2015-08-17):
不同的主板 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呀

网友(2015-09-18):
还是要继续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