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HSTNN Q72C 开机掉电

楼主(2012-08-23):
HP   HSTNN  Q72C     开机掉电     待机电压0.025     待机下没有3V  5V     触发后待机电压掉到0.015    这时候3V  5V  出来了    其它电压都没有出来    待机芯片EQ=DB  待机下有微微的发烫    还有就是通电后立即对地打3V电感阻止是短路的    然后慢慢回到80几    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坏了    求教各位大虾了   最近运气不好   手里三片板子情况都是掉电

网友:
我这片板子换过IO芯片了

网友:
着重看看3VA的负载端,应该是有后级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