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场管的实际型号是什么??

楼主(2012-08-23):
两个管电路符号都是Q,一个是六脚的,上面印着“301V”;另一个是八脚的,印着“P57AF”。在网上找了很久没找着PDF,可能上面标的不是实际型号,所以搜不到。知道的兄弟告诉一下,等我再搜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2-8-24 11:13):
搜到了8脚的,用第三行印刷“4410”搜,型号是HP4410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零件编号,最好能找到整板的电路图,上面会写出具体的型号..

网友:
都是两个场管做在一起的, 要找到电路图才可以查出那个脚是什么。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这个:

网友:
找图纸吧,最直接了。

网友:
楼主还是在论坛里下载图纸比较数度

网友:
6脚的不知道,8脚的是AO4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