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 后网卡烧了 拆网卡 卡在滚动条

楼主(2012-08-23):
方正T400 雷雨天笔记本插网线上网的 雷击 后网卡烧了 不能开机

网卡芯片有明显烧毁迹象 拆除网卡后能正常开机

但是 windows启动滚动条显示 屏比较暗  卡死

网卡芯片附近的 火线口多功能芯片也拆了 求维修思路  。。。。

网友:
南桥可能有轻微的短路,换个南桥试一试

网友:
南桥应该是也有损伤...

网友:
外设 南桥 总线 很多 都查一下

网友A:
先装个网卡上去再说吧

网友:
雷击网卡的时候,顺带着把南桥也电了一下,找个同型号的南桥换上去应该不会卡滚动条了。但是估计网卡得改一个了。

网友:
估计还是换个南桥试下吧

网友B:
网卡不装 有影响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装个网卡上去再说吧

网卡不想要了 拆的时候断线了 不装没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卡不装 有影响不????

网卡拆了试试,如果还卡就换个南桥,网卡估计你得改一个,一般雷击了,好网卡换上去还是用不了的。。。

网友:
网卡换了试试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