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40装XP后 声音问题解决办法(转)

楼主(2012-08-23):
声卡安装注意:
请严格按照顺序安装,先安装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再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33867):
下载地址一: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3501-34000/sp33867.exe
下载地址二: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2001-42500/sp42126.exe
如果系统为SP3版本,在设备管理器下无法找到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则需要在“系
统设备”下卸载“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 总线驱动程序”然后扫
描检测硬件改动,发现新硬件后分别点击取消,多出两个属性中位置为“65535”的未知设
备,再次卸载这两个未知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则可以发现两个声卡设备。然后
按照步骤二,根据硬件ID 分别指定安装声卡和HDMI 驱动。如果安装后重启,声卡消失,
则需要下载IDT 声卡补丁安装: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7d-8f9f50194027.rar
声卡:
此款机器系统会识别出两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为保证您的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请您在查看硬件ID 信息后,分别完成步骤一和步骤二,对应指定避免出现蓝屏或花屏情况。
步骤一:
安装下面的驱动程序或下载附件中的,如果无法安装,可以使用下面的手动方式安装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
卡驱动安装要点:
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之前要首先安装”声卡UAA 总线驱动程序
2、将附加中声卡先解压缩;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6、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8、找到〔_\WDM\Winxp\STHDA.inf_〕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
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步骤二:
请鼠标左键双击另一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选择详细信息的标签,如果看到有VEN_8086 &
DEV_2802字样(如果没看到请执行步骤一)
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下载Intel-Hdmi.rar 先解压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76-f96fd8526be5.rar
2、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
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3、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4、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6、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7、找到〔IntcHdmi.inf 〕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
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点评):
虽然看过 但是 还是很详细

网友:
很有用的,以前我就遇到过就是声卡装不上

网友:
直接用驱动精灵行吗?

网友A:
我一般都是
把BIOS降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
把BIOS降下来就可以了

说说 具体方法

网友:
没碰到过这事!!!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说 具体方法

同上求教中

网友:
楼主这贴很有用

网友:
刷新bios,比较省时间

网友(2013-02-24):
我的也是这样情况

网友(2013-04-16):
我也解决了问题,太好了。

网友:
很实用的东西,谢谢楼上的分享

网友(2013-12-09):
刷BIOS  就可以解决

网友:
楼主讲的很详细,很实用

网友:
碰到过几次,都换的系统。这样解决也不错。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