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K6 不认键盘和触摸板............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2-08-23):
我正在修啊::::::::苹果A1278  K6 不认键盘和触摸板...  可以外接USB的键盘和鼠标用 .  可以正常进双系统  装的是10.8的MAC  和WIN7 64位  系统,   进系统后键盘下面的灯可以发光,  但是按键盘任何键和触摸板都 是没反应的.   我换过一样的键盘还有键盘芯片还是一样的问题哦,,,不过测量键盘接口供电和键盘IC的供电都正常, 测触摸板接口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J5800的电路图如下:

网友:
就是J5800的PIN21 电压为为0V,,,,  可是上面怎么标的是18.5V... 触摸板要这么高的电压干吗?????,另外这个J5800是触摸板接口吗?

网友:
没说出芯片的各电压呀

说错了是U5805 有输入5V但是没有输出....不知道输出怎 么会是18.5V这么高呢??
U5801 2PIN有5V 其它无电压

网友:
这不可能是触摸板接口

网友:
苹果机器,电源接口都是吸上的,我测的好多都是16v和5v。大家测的都是多少,

我现在说的是不是电源接口啊晕.,.,.你清啊现在触摸板的接口啊晕

网友:
苹果机器,有很多电池不充电或是用电池能开机,用电源适配器开不开机(电源适配器是好的)大家都是怎么修的

网友(点评):
用电源开机的先决条件是:先要绿灯亮起来!!!!!! 明白?

网友:
改下线吧,都是用USB接口的

网友:
这个机器改线,疯了???你有没搞过苹果机啊老大.还没见过哪位大师能改线的  这要好复杂啊,..你看看还有键盘不能用呢..

网友:
会不会是IO坏了哦

网友:
真要命,这机子在手上也有10多天了 了

网友:
应该是总线问题。

网友:
说改线的一定没修过苹果
这个机器你要从U5701找,看芯片供电和信号线

网友:
我又拆开了电池看到那个J5800确实为触摸板的接口   ,,不过触摸板的排线上还有很小的IC呢*脏话*!苹果设计真的不一般啊. 最后分析得出这个机器的触摸板与键盘都 由  一个IC来控制  即 U5701
CY8C24794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如果修好 发下修的哪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