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28 开机白屏求助!!

楼主(2012-08-24):
R428 原来开机电源0.38 .通病,换了短路电容,电流到1A,白屏,加焊过显卡,南桥无果,求思路!!
显卡
通病

网友:
手摸南桥有点热,不烫手.感觉南桥少电压..没点位图不好找啊,哪位有点位图,请传一下!!!

网友:
电流到1A后才白屏的话,就得查查屏供电3.3V有了么?要是没,那就修屏供电的3.3V电路!要是有,那先看看屏本身是不是好的,屏是好的就查查显卡咯!

网友:
咋不看看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正常,屏是亮的,背光都有,无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