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G41,无VCORE供电

楼主(2012-08-24):
今天客户拿来一机子,不跑码,直接换板走人,晚上没事做拿出来修修,主板都是在网上看视频学的,接上假负载测,桥,内存,总线,电压都正常,核心电压没有,芯片用的是RT8802A+BD-AH,查主控芯片第一脚为1。2V,第12脚为1。2V,第31脚为5V,SS脚的电容无短路,PWM脚除了两相不用的直接接5V,26-27-28脚无输出,直接料板找了块换了,再查PWM脚3根脚都输出1。86V,正常了,但还是没有CPU供电,
接着查小方块BD-了,8脚有5V,3个BOOT脚都有12V,又直接换了,还是不行,再料板找一块换了,故障依旧,难道换的两个都是坏的,找了块修好的梅捷主板,也是RT8802+BD-的,拆了BD-换上,还是不行,把换出来的又装到梅捷板点亮,看来不是小方块的问题,上网找了半天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想着会不会是FB的问题?
把三个电感拆了,上电测量有了2。75V电压,想不明白这故障要怎么修了,把3相的上下管全换了,再把电感装上还是没电压,完全没思路了,
各位大神指点下迷津,这样要怎么修?两个芯片周边元件在线测了下大体OK,请指教,万分感谢!

hjq
内存供电正常不?

网友:
主板的工作时序很重要的 CPU的核心供电都是最后产生的 内存》》桥》》CPU

网友:
如果换我,就先查VCORE的电容,mos管跟线圈,如果没短路,再来查PWM。

网友:
接上假负载测,桥,内存,总线,电压都正常
都测正常了吖,MOS管,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775座子 965以上的板子要装真的cpu才会出cpu供电的 G41板子要装酷睿核心的cpu

网友:
真U,假U都没供电,用的E2210的U

网友:
我也碰上同样的问题了,我全部换新的,一样没输出,查的跟你一样。这板修得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