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全板电压偏高.什么问题?高手解答

楼主(2012-08-24):
一块V星MS-7528主板.插上电源,开机一闪即灭,有明显短路.强制上电发现.电源12V变成16V.5V变成7V.3.3V变成4V.待机电压正常.
不太明白.为什么会出现电压变高的现像呢?电源是正常的.用镊子短接绿线开机,电压全部正常

hjq
你自己就是高手吧!"有明显短路"还强制开机?

网友:
全板空载,U都不上看一下.然后一样一样的上.查出哪短路.

网友:
你换一电源试试,因为有那么高的电压电源早就保护了,不应该有输出的.

hjq
正确

网友:
会不会万用表的原因,低电或坏了也会数字不准的。
如果电源是正常,而上负载后电压升高理论上是说不通的。

hjq
他说了5V待机电压正常就说明表没问题.

网友:
还是电源问题,因为空载与负载情况不一样。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用到别的电脑上是可以用的..而且还是块新电源.
很奇怪.我拿下CPU后再插上CPU.电压全都又正常了..有些摸不着头脑~
这块主板一闪即灭.强制上电后.无CPU电压.查EN脚.无电压.L6703 VCC正常.所以先查EN脚.

然后查VID_GD信号.发现VID_GD由总线供电产生.查总线供为零

继卖查总线供电.总线供电的EN脚也没有电压
.

然后查这个1.2V基准.也是零.由这个U16产生.VCC5V正常.也1.8V给内存的基准电压.没有1.2V和1.25V基准.8脚的5VDRV1.是零.所以又去查5VDRV1.

发现5VDRV1由U2提供的..5VSB正常.VCC5.强制上电后也正常.没有SLP_S3和SLP_S5.万用表在开机一顺间,量SLP_S3.电压跳 到1.2V左右后又成为零.诊断卡一闪即灭.

神们.给个思路怎么维修这个SLP_S3,有没有可能是南桥挂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