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Y450一插电池风就扇转

楼主(2012-08-24):
Lenovo Y450一插电池风就扇转,刚开始接机的时候是机器进水了,进水的地方处理了之后一插电源风扇就开始长转,所有+5V连接的东西全部工作了,最后查到PR151,PR152,PR153全部腐蚀

清理了,换完电阻之后还是一样,最后发现PQ45到PQ27有断线,直接飞线过去就好了

+5V终于没有出来了,但是又发现新问题,开机卡LOGO

刷了BIOS,做了南桥还是一样,快要疯了,查了两三天,有点不死心,还是现查查进水的地方看能不能发现奇迹,呵呵一查果然是奇迹出现了,C731,C734,C735,看起有点发黑,一量真的短路了,还有R614也给撞飞了,全部换好终于是好了

装完机测试一切OK,打电话让客户拿机,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没有电池的,把机器取回去打电话说是一插上电池风扇就开始转,NND,看来又有新问题出现了,客户又把机器拿过来测了一下,用单电池就风扇转,单电源不会,电池和电源同时插上去也不会,现在大家讨论一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简单啊 直接改下风扇啊

网友A:
插上电池风扇就转,全部5V都在工作,那光驱也应该是亮的把,飞线解决问题,还是蛮直接的,挺喜欢的!

网友:
拆下主板,插上电池。量下那个电压不应该出来的为什么会出来。这么简单的问题就不用说了吧。按步就班的做就行了。进水的一般和线路腐蚀断线有关,是不是控制转换电压因断线不受控制了。

网友:
上次我也碰到个奇怪的,也是进水的机器,把CPU风扇插上点不亮,不插就可以点亮,直接把风扇改了

网友:
你把电源供风扇的线路修好了 还有电池的线路,有的板子设计的就是分开的

网友:
这个的话考下板,在仔细看看哪有腐蚀没

网友:
这么严重的最后 干燥下主板  然后看看控制方面的电路

网友:
问题应该很明确哟。。。。应该是电池那段控制电路出问题了。。。。需要楼主有耐心和细心哟

网友:
这问题 不好搞 直接改电路解决 要不就得烧香了

网友:
风扇控制电路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上电池风扇就转,全部5V都在工作,那光驱也应该是亮的把,飞线解决问题,还是蛮直接的,挺喜欢的!

怎么个飞法,是把所有+5V都飞···

网友B:
不是说进水机吗?电阻怎么撞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进水机吗?电阻怎么撞飞的?

这机器拆开扔了好几天了,板没有放好,修的机器又多,可能是撞到那里给弄飞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
如果EC没有开启风扇,那么就是风扇的开启不受控了

网友:
像这种机子直接改风扇好,改个开机后才有的电压不就行了

网友:
我觉得十六楼是正解

网友:
其实跟你 刚开始一样的     又断线  找吧

网友:
居然是5V的事那你就把他的风扇改成3v的就可以了,接个3B过去常转就可以了!

网友:
把板板洗干净,找个放大镜慢慢看吧,应该还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