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不是通病的维修

楼主(2012-08-24):
客户拿一个显示器,FP71g+,电源灯常亮,不显示,这个显示器通病了,报了价,客户走后,拆机,无明显外观故障,都好好的啊,先换按键板开关,换后无果,再换四个5707,无果,再换11p06无果,其实上述这几个零件都量了是好的,不放心,才换的,看来不是通病啊,再量量吧,300V正常,3V正常,5V正常,开关管正常,量到一个电感保险不对了,先通一秒马上又有阻值了,拆下再量,还是那样,先通后断,从料板上拆了个差不多的,换上后,屏幕显示正常,简单修复,高手略过,只为新手提供一点帮助。电源板号48L1C02。A10,带插针的,电感边标的是PF801

网友:
强人  基本遇到这样的 我就直接给换给通用板 就完了  很少这么给修

网友:
这是给驱动板供电的吧

网友:
这个不算通病???

网友:
千奇百怪哈!保险电阻也有似熔非熔。让你查到了。

网友:
这个可能你修得少,99%的得换这个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