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EP45-DS3L主板按开机键没反映,求思路

楼主(2012-08-24):
技嘉这个主板搞了我好几天,求大侠们指教我点,主板按开机键没反映,开机电压有5V,南桥旁的晶振也是有压差,0.28~0.30,突然我发现开机点晶振的上一脚,会开机不跑马,在点一下跑到内存,内存我没插,求解

网友:
插上PCI假负载打下AD线阻值,,,可能南桥有问题了,,,试试看了,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晶振有问题啊,为什么点晶振他就开机呢

网友A:
先简单的换,换个晶振先

网友:
也许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谐振电容的问题,楼主还是从简单到复杂吗,一个个的排查吧

网友C:
你直接在晶振周围 放上焊油 然后用风枪 吹  感觉小件动动了 就OK了

补充内容 (2012-9-12 10:37):
因为好多的都是虚焊 用风枪烤下 就可以 但是要是用烙铁 就不好使 我这是经验 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直接在晶振周围 放上焊油 然后用风枪 吹  感觉小件动动了 就OK了

为什么动了就OK了  听的不是很懂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谐振电容的问题,楼主还是从简单到复杂吗,一个个的排查吧

电容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简单的换,换个晶振先

嗯 嗯   应该的  应该的

网友:
换晶振试试先。

网友:
先晶振 偕振电容 最后南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动了就OK了  听的不是很懂唉

因为好多的都是虚焊 用风枪烤下 就可以 但是要是用烙铁 就不好使 我这是经验 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好多的都是虚焊 用风枪烤下 就可以 但是要是用烙铁 就不好使 我这是经验 具体的我也解释不清楚

哦 哦  多谢 多谢  现在我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