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保存时间后e4掉电

楼主(2012-08-24):
请教一个问题:t60放电后开机,进bios后不能修改日期时间,说是用户模式,不是超级用户。接硬盘能检测到硬盘,但是说初始化错误,不认硬盘。屏幕不亮,没有blon电压,但是显卡发来的vga_blon正常。关机再开就会跑到e4掉电,过了38,49后面就是e4了。lenovo芯片就是pmh6换过,bios换过,南桥加焊过,请帮助分析分析,指点一下

经双喜老师和墨星大师指点,已修复,确实是h8和pmh间spi总线断线造成的。非常感谢大家指教!

网友:
这还是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
怎么不换个SB看看

网友(点评):
很多人都认为是sb的问题,我开始也这么想。

网友:
持版主相同的观点,
现在在修一个联想U450,公共点有一个小电容短路,拆后开机显不定时掉电,掉电后大部分时候开不出,只有0.13左右电压后掉,正在换南桥

网友:
到底能亮还是不能亮啊

网友:
H8与PMH进行通讯的SPI总线  有断线

好技术

网友:
谢谢指导,是h8和pmh7之间的spi总线断线造成的

网友:
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不装cmos电池,开机屏幕有图像,没背光,切断blon跟pmh7连线后屏幕亮。第二,关机重启,跑e4掉电,第三,拔掉电源,不装cmos电池,进bios后时间日期没法更改,提示是用户模式,不是超级用户。硬盘能检测到,但是提示初始化硬盘错误。最后找出断线后,所有问题全部解决。真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