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L6236待机电源芯片维修思路

楼主(2012-08-24):
修到一个DELL的板子,板号为LA-3302P,待机芯片不出3V,5V。量到各个引角的电压如下:
1角:2V,2角:0V,3角:3.6V,4角:1.47V,5角:0V,6角:19V,7角:0V,8角:0V,9角:0v,10角:0V,11角:0V,12角:0V,13角:0V,14角:1.5V,15角:0V,16角:0.03V,17角至24角都为0V,25角:0.17V,26角:0V,27角:1.5V,28角~31角都为0V,32角:3.6V。  (3V,5V的大电感上分别可以量到0.17V和0.03V)。稳压电源上的电流显示为:0.013。图如下:(第4幅图为ISL6236的引角图,也奉上了此机的整体电路图,希望可以对朋友们有用)
求助个位高手们维修思路,以共同学习和进步为目地。

网友:
有没有进过水,3,5v对地二极管压降多少,芯片自身损坏的可能性也高

网友:
把芯片加焊下,有芯片的话换个试下

网友:
补充:换了个芯片,还是相同的故障

网友:
这个芯片 要先出7脚的 ldo电压  应该是5V  需要4脚的   en-ldo信号来开启   但你的4脚1.7V  感觉不太正常   待机时信号上啦电压应该没这么低的   你测测7脚  对地阻值  和4脚信号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