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像是一个人,也有死穴命门。如何保护这些死穴命门呢?

楼主(2012-08-24):
  本本像是一个人,也有死穴命门。如何保护这些死穴命门呢?

                  死穴之一:主板

                    问问周围修过本本的兄弟,可能主板问题占到了多大数,包括笔者的第一台本本也是主板的原因挂了的。一般主板有事,表现出来的是机器无法开机。主板出现问题,很多情况是集成电路短路造成的。一般主板有损,只能换主板。而主板的价格都占整机的四分之一左右,一但出问题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我们需要防范的是,不要将液体漏进主板,这可是大家最容易犯的错误。不要轻易刷新BIOS时。另外,电压过高主板被击穿,也是屡见不鲜。如果在用电高峰或是停电后电力刚恢复、打雷时,笔者建议用电池供电,不要接市电。

                  死穴之二:硬盘

                    虽说笔记本硬盘比台机硬盘抗震,但是他还是十分怕摔的。大家有兴趣可以拿一块本本硬盘来看看,那张标签上还是提示我们它很怕摔。为什么呢?因为本本的硬盘虽比台机要小得多,但原理是一样的,也是由于复杂的电子元件构成。虽说厂家对本本的抗震性进行了优化,但是由于其自身的构成,还是十分的怕震。提醒大家一下,在颠簸的交通工具上,不要使用本本。本本放在桌上,小心不要掉在地上。这知道,本本硬盘虽然便宜,但是里面的资料却是价值连城丢失了可是后患无穷呀。

                  死穴之三:LCD

                    LCD比较脆弱,也是一个易碎品。LCD主要是由玻璃和液晶、灯管组成,从头到脚是个弱不禁风的林妹妹。虽说LCD有机盖保护,但在目前本本轻薄的趋势下,这种保护是非常有限的。在LCD上不要放重物,否则会使玻璃层碎裂。本本放在包包里带出去时,注意别让本本碰上硬物。不小心掉在地上,LCD也往往是首当其冲的。LCD也是本本的大件之一,约占整机的四分之一强,而且一但受损也是很少能修好,只能换新的。

                  死穴之四:串、并口

                    这些接口因为不支持热拨插,有些粗心的兄弟在没有关机的情况下进行操作,很容易把串、并口烧毁。更有甚者,造成主板短路报废。虽说换个串、并口换一个不太贵,但是换起来比较麻烦。可能有些兄弟会说,我们现在几乎可以不用串、并口,坏了就让他坏了去吧。但本本用于工程调试的话,这两个接口是不能缺少的,在你需要的时候派不上用场可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死穴之五:触摸板

                    夏天到了,我们的手更加容易不干净。用手指操作触摸板时,会使上面的涂层很快消失,严重缩短使用寿命,长此以往轻则本本键盘磨损,重则报废。在打开本本时,我们是否能先洗个手呢?

                  死穴之六:光驱

                    这个死穴与一些特别喜欢看碟片的MM有着极大的关系。要知道原厂标配的光驱一般都在千元以上,要是老是看碟片的话,笔者敢以项上人头担保,一年左右你的光驱定会挂掉。你真要看碟片,不如去买个DVD播放机,怎么来说也比本本强呀。知道我本本的光驱都干啥吗?我T40的康宝除安装软件、刻录备份外,不干其他的事(一般人我不告诉)。

                    本本大致有这么六大死穴,平时大家就要注意了。最后引用一句老话来结束本文:小心无大错。

网友:
还是平时应该注意。

网友:
恩,谢谢大师的建议。小生受益匪浅。

网友:
大哥,除了这几样,本本还有什么呀。

网友:
都应该注意点,特别是光驱极容易坏

网友:
是本本里面的都要注意,还键盘。。好多人都坏。。。

网友:
现在说实话本本光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网友:
我总觉得这是在哪复制粘贴的

网友:
笔记本的使用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