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进水de

楼主(2012-08-24):
拆开看了下 触摸板下面 IO 3V5V位置进水 擦干净通电电流到0.73不跑吗 有复位 进水周边原件对照电路图量基本 都正常(因为客户不是本人 不知道是由于现在进水坏的 还是以前进的水) 所以我就准备先刷个BIOS 这机器BIOS也容易坏 还有我一直不知道电容漏电 怎么测 还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补充 cpu 复位只有0.28V不对  各路供电电压正常

网友:
复位电压不对 看看南桥有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