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不触发

楼主(2012-08-24):
HP  CQ61 独显 不触发  有待机电压3V  5V    EC 南桥都有起震    EC有复位  好像没把S5 信号发给南桥
换过EC    南桥   充电IC    拆过网卡  都不行   金振加汗过
  我发现时钟没供电 也没起振   飞了供电 待机电压本来是0.01的飞了就变成0.12了   BIOS 我刷了好几个了  IO和BIOS 没有发现短线

这是广达代工的   是不是要触发后才有时钟的
怎么搞啊    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吧

网友:
兄弟,修机器不是你这样修的,要换一个芯片,得有八成以上的把我确认坏了才能换,你看你换了那么多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