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紫线电压高达13.3伏,这个电源该怎么修(已修复)

楼主(2012-08-24):
手上一个杂牌电源,因找不到电路图,发现跟长城的这款差不多,只能借用这个图做解释,打开电源后发现C25已漏液,D22,R18(为在WD3 5V的位置,WD3 5V在板上不存在),R19,R61烧毁,因为电阻已烧断扫黑,根本无法看清色环,所以全部按上图的阻值更换,D22和C25也更换,再检查周围的零件,没有发现其它损坏,在保险处串上灯泡,通电,灯泡一闪即灭,以为有戏了,用表测紫线输出,有12.25V,吓了一跳,再测绿线电压4伏左右,正常,开始以为是R18大了,换成100欧的,上电测紫线升到13伏多,晕了,把R19换成200欧的,紫线测也是13.35伏,测D21的输出是33.3伏,还在TL494的承受范围内。排查了一下光敏和WD1 TL431,发现没异常,但电路板上的R20为4.8K,R22为5K,R21为1K,C33为0.1U,现在没思路了,不知道是我换上去的电阻不对,还是其它零件还有问题?另外请教一个问题,要是我硬改紫线电压为5伏,我该把R20或R22调到多少合适?请各位大哥帮忙指点一下小弟。另外说明一下,我只是半桶水,修电源只是爱好,不是靠这个过生活的,呵呵

后记:

刚刚把那NEC 2561光耦换成了817C,上电一测,紫线变成了4.87伏了,晕啊,光耦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跟好光耦对比,参数完全一致,要是不更换根本就没法判断是否它是罪魁祸首,看来有时万能表也是不能信的。现在短接绿黑线,电源启动,测量其它输出完全正常,到这一步这电源算是修复了,又学到了东西,在这里感谢各位大哥的热情指点,特别是 icsheet大哥和张老大,谢谢!

网友(点评):
测晶体管类的东西,还是老的指针表更合适!

网友A:
输出电压高主要原因是反馈出现了问题
1、查PC817,光藕。
2、电源初级有一个几十UF的电容,可能已经失效。

网友:
光耦拆下来单独测过了,参数是对的,光耦不是PC817的,是NEC的2561,不过参数测得跟PC817一样。另外您说的几十UF的电容是哪一个?可以在上图指出来吗?难道是C32?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压高主要原因是反馈出现了问题
1、查PC817,光藕。
2、电源初级有一个几十UF的电容,可能已经失效。

我刚刚把C32焊下来测,才1点多uf了,原参数是4.7UF的,找了个实测是4.3UF的电容换上去,实测电压降为了6.03伏,真是C32失效引起的故障哦,但现在6伏的5VSB+还是偏高了,我该怎么把它降到5V?把C32换成10UF的电容行不?或者把R18变大还是变小好?又或者调R22和R20?该怎么调?

网友A:
看下C24是否有问题?

网友:
不要改变原电路参数。

网友B:
TL431控制极电阻分压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C24是否有问题?

C24是好的,外观正常,拆下来量也是好的,16V470uf的。另外R18原来是烧爆的,无法知道阻值,我就换了个100欧的上去,想换个270欧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TL431控制极电阻分压不正确。

我把那两个电阻拆下来测过了,电阻没有变值,阻值跟色环标示的一样,难道是我装错了?4.8跟5K的调换一下位置?

网友:
不值过修了  二手好的航嘉才20元

网友:
只是个人兴趣爱好,是怀着学习的心态,不是钱的问题,呵呵

网友:
自我感觉  都那样了  没必要

网友C:
换光耦 431  把R22换成可调电阻  电压调正常了 在取下来测量阻值。换上相同阻值即可。

可调电阻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光耦 431  把R22换成可调电阻  电压调正常了 在取下来测量阻值。换上相同阻值即可。

老大说的有道理,但手头没有可调电阻,有点麻烦。但原来的电阻没有变值啊,测量跟色环是对上的,什么原因会使电压升高一伏呢,光耦都测过了,实在不行就更换试试看吧,稍后上结果。

网友D:
期待结果,感觉电路里还有不良的元件,接地的很有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期待结果,感觉电路里还有不良的元件,接地的很有嫌疑

楼主没看到我把标题都改了吗?此电源已修复,具体原因看一楼的后记。开始是电容C32失效,容量由原来的4.7降到了1.3uf,后来导致光耦也不良。更换后OK.

网友:
紫线上的电压偏高,基本上都是稳压反馈电路出了问题。重点是光偶电阻二极管电容等件出了问题。

网友(点评):
通过这一次的经历,100%同意您的观点,谢谢指点!

网友:
稳压反馈电路出了问题